关于速度传感器直接与PLC兼容的问题

楼主(2005-07-31):
什么型号的速度传感器可以直接与PLC兼容,而不需要信号处理电路,可以将测算出的速度作为数字量输入PLC,转化位可以用的数字量!

网友A:
PLC如何接受数字量呢?如果把速度值送入PLC,可能需要用通讯的方式吧。 速度传感器如果能将数据直接送入PLC,我想它也必定具备了信号处理功能,也就是信号处理电路被做到传感器里去了。 传感器(探头出来的信号大概是脉冲信号,必进入信号处理器进行转化)

网友B:
有的。使用4-20mA输出的传感器就行。

楼主:
TO:zxldzf 这个4-20MA的传感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如果可以不用另外安装信号处理器件的最好。

网友A:
如果你要的是4~20mA的标准信号,那是没有问题的。PLC即是接受4~20mA标准信号的。霍尔效应速度传感器,送入其速度显示表或者数度处理器,即可输出4~20mA标准信号给PLC。 “跟PLC兼容、速度作为数字量输入PLC的意思。”不好理解。

楼主:
“‘跟PLC兼容、速度作为数字量输入PLC的意思。’不好理解” 我得意思是比如PLC内定义一个D0的话,可以把速度值赋予D0然后通过PID整定,已达到另外一个输出值。如果可以不用通信,直接通过I/O口输入,那很理想呢!

网友A:
速度显示表或者数度处理器将速度值(4~20mA)信号输入PLC(AI),然后在PLC内部作PID调节,将期望的转速值输出给执行机构(AO)进行速度的调节。这个过程不是用通讯完成的,而是用硬接线方式,通过PLC 的analog I/O模块完成数据的输入输出。

网友B:
稍后我把资料给你发过去,邮箱?

楼主:
哦!zxldzf有资料吗?不胜感激,stmdj@126.com

网友B:
资料看到吗?

楼主:
啊!看到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B:
不客气,有需要就说。

网友C: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方便的话,我还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B:
我给你发了。

网友:
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A:
请zxldzf给我发送一份:quickran@etang.com

网友D(2006-04-12):
我想选用一个速度传感器,可是在网上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哪位大侠知道此方面信息的,帮帮忙,在此谢谢了.我的邮箱是20010416@sohu.com

网友E:
测量速度传感器,目前按输出信号大体分两类,1、模拟量信号,如测速变压器;2、脉冲信号,如编码器。 PLC采集两种信号都可以,配AI模块就采集模拟量信号(电压、电流),配高速计数模块(很多CPU自带),那就买编码器配套测速。 两类传感器,现在遍地都是。

网友F: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想要!!
谢谢!!

网友G:
我现在正要对柴油发动机(DC-24V)的转速进行测量,目的是实现PLC(S7200-CPU224)自动控制其转速.因为一直都在考虑转速信号问题,还没有进入实质阶段,我希望大家提供一下具体实施方案.先谢谢了.
E:XTAYYONG@SOHU.COM

网友H(2008-04-12):
大虾.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H:
大虾.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116809797@sina.com

网友I(2009-12-15):
你好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82750128@QQ.com

网友J:
用增量信号输入,用告诉计数器!  即可!

网友K(2010-01-22):
本公司新推出专门测量高速齿轮接近开关,频率可达500KHZ,可完全替代编码器
QQ:954428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