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机和变频器,减速后的差异能给讲一下么?

楼主(2005-07-31):
减速器,,变频器,,在都达到见少转速的同样效果之后,,,别的方面都一样么?还能有哪些差异呢?

网友A(2007-08-24):
按速度要求是一样的。
按力矩要求大有区别,用减速器可以增大电机的力矩,而用变频却不能,只能是恒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