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PLC无线以态网方案

楼主(2005-07-31):
上位计算机用组态软件,分别与两台下位计算机和两台S7-200PLC构成无线以太网(没办法用有线连接),距离在100米内,不知硬件怎样配置最佳?我的初步设想如下: 硬件配置: 上位机装组态王+1块无线网卡+AP,两台下位计算机各装1块无线网卡,两台S7-200各配1个CP243-1加1个无线网桥 软件方案: 两台下位计算机用VB编程,采用NETDDE与上位计算机通讯;在上位机用SIMATIC NET配置OPC Server与S7-200通讯,组态王用OPC Client 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更好的方案?望多多指教。

网友A:
也可以用无线modem来实现。比较便宜。

楼主:
用无线modem速率太慢吧?如果有大量通讯数据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