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识别电路板上铜线编码信息

楼主(2005-07-31):
我需要在电路板上直接用铜线构成编码信号, 铜线宽度0.3mm,请问如何将铜线编码识别出来。

网友A:
你作电路板?

楼主:
我要用电路板构成编码信号, 线宽度0.3mm,请问如何将铜线编码识别出来。

网友A:
详细说明你的情况和目的

楼主:
我想用电路板作线性编码,检测线性位移,请问如何将铜线编码识别出来。

网友B:
不会是说类似于感应同步器吧,自制,精度问题…… 不过,这方面我不懂的;感应同步器也只是多年前看过;愿意学一点。

楼主:
不是用感应方法,是通过识别铜线的编码实现线性位移检测,请问如何将铜线编码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