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600 15KW故障

楼主(2005-07-31):
380V电源经过变压器出来四根线三个是电源线还是380的,其中还有一根向控制扳提供电源的,应该是多少V?

网友A:
ABB ACS600系列的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是直接从直流母排取电经开关电源输出各个所需的直流电压,你所谓的控制板应该是NIOC和NAMC吧,那根红黑的双绞线是DC24V,另外一对就是光纤了。

楼主:
你说的控制电源从支流母线取的,我知道. 交流380V经过整流出来500V直接到支流母线上,同时向电源板提供500V直流,在降压后分配各板件. 我问的是交流380V进过隔离变压器出来了.4跟线.其中U.V.W表注的是380V,还有一根两芯线,我想问下应该是多少电压?在问下,电源板什么价钱,你有?

网友A:
你所说的“一根两芯线”(共有四根线除去U X W,应该还剩一根线),我想你应该去问变压器的厂家了,一般的400V变压器低压侧为星型接法,即U V W 及零线,但作为标准的三相五线配线,还应有地线即PE,但国内一般的工厂配线大多是三相4线,零地共用。另外,你提到的电源板什么价钱一事,在ACS600的15KW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个功率上,开关电源是集成在功率板上的(NINT-41)。

楼主:
我指的是,接风散电源的那快板子,应该是分配电源的。上面有个变压器,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不太清楚,请指教,故障提示为电源故障。向风扇提供的24V和通信板上的,都没有电压输出。但是500V直流是有的。

网友A:
不明白你到底是在问什么?

楼主:
你那里不明白,我现在又有个45KW的逆变器故障,请问那里有买,多少钱.你有ACS600变频器电器图纸吗?可以发份?

楼主:
我知道了.那根线是没有电压的,15KW确实是电源分配的问题,电源模块故障,造成风扇24V没有输出,12V没有输出,其他都没有输出. ACS600 45KW故障找到,不是逆变器的问题.打开后,清灰后正常. 我想问个问题,你知道.交流输出端子,直流自动输出,和交流输入,之间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会有多少,是否正常情况下是平衡的.

网友A:
ABB的600及800系列变频器小功率用的是全桥整流,预充电电阻在整流桥后,而稍大的功率用的是半控桥整流,预充电电阻及预充电二极管接在U相上,所以在用万用表测量三相输入端对直流端的阻抗时,U相会与其他两相不同。

楼主:
哦。谢谢。但是我确实还不知道ACS600上有很多板子,不知道叫什么大概作用,可以解释下? 连接控制面板的有一块,下面还有一块。 在逆变器上有2到3块,还有控制继电器的有块。

网友A:
ACS600系列变频器(30KW以上)的印板主要有控制板NAMC,它装在NIOC板(就是是你接控制线的那块)的上面,电源板NPOW-42,触发半控桥可控硅的脉冲触发板NINP-61,主回路接口板NINT-42或NINT-43(三只IGBT)它插在IGBT触发板NGDR-03或NGDR-03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