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部设定s7-200定时器时间参数

楼主(2005-07-31):
PLC S7-200 CPU 224 TD 200 求教如何用TD200功能键定义F键功能,对S7-200程序里的定时器时间设定,以便进行时间控制,最好能举个例子说明。

网友A:
定义f键,等用户按下时修改m区如:mw10,或者v区如:vw10,然后在plc中连接这个寄存器到定时器的设定值上即可。

楼主(2005-10-08):
首先谢谢你的指教,利用软件TD-200向导,已将定时器变量编入TD-200控制,并定义M0.0到M0.7。下载到PLC并且试机正常了.

网友B(2005-11-18):
请问楼上的两位:VW10如何连接到定时器的设定值上啊?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