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400

楼主(2005-07-31):
我修的一台ABB4000系列11KW边频器,模块坏了。检查驱动部分,六个驱动光耦A3150输入有波型,但其中三个输出没波型,再检查这三个A3150的5,8脚间没电压,想继续往下查,但没有图纸,又是多层板,查不下去了。生产部门又催着要,哪位老师能否帮忙判断一下这三 个A3150的电源故障最大可能是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A:
和我联系我给你免费换一台新的 zjsa6@sohu.com

网友B:
楼上的,你有钱——你怎么知道楼主的变频器是在保内呀?

网友C:
如11千瓦(SNAT4230)有三个光耦电源没电压,请重点检查R68(3.3欧姆)R69(1欧姆),电源18.2V经这两个电阻后加在H1至H3的8脚

网友D:
三个A3150的5,8脚间没电压,是正常的,运行以后就有了。 13182889102许

楼主:
请问金童: 需不需要上IPM模块运行

网友E:
加模块没有,而且要运行以后上桥光耦才有电压,下桥不受影响

楼主:
哦!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F(2005-09-29):
美猴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8-1 22:47:00    加模块没有,而且要运行以后上桥光耦才有电压,下桥不受影响 同意,焊上IGBT,保证驱动电阻正确,管压降也正确的情况下,不接输出上电启动,看三相是否平衡。 同时和你说一下,如果你乱动了模块,ABB是不会给你保修的。

楼主:
谢谢美猴王,desertfog,已经修好了。

网友G:
我试一下

网友H:
我的一台ABB400-11KW的变频器也是同样故障,更换了模块后,接了灯泡作限流电阻,通电三相输出平衡,但灯泡微亮。更换了周边的电容,电阻,二极管等都无效,几个人都没修好。请李工和各位行家帮忙。

网友F:
你更换了触发回路的器件?用示波器观察触发波形了吗?

网友H(2005-11-15):
示波器观察六个触发波形很正常,更换的模块未装时测试耐压1200V,通断控制功能正常,但不知是否返修品,假定是,会出现上述情况吗?

网友I:
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J(2009-04-05):
你灯泡是不是接到母线和主电容之间了,这样的话,灯泡会微微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