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

楼主(2005-07-31):
请教各位大虾,本人用三菱A540变频器(4-20MA)控制水泵,AU端子ON,PID端子ON(183-14,184-4)后,变频器一直最低频率运行,拆掉4-20MA信号线后还是最低频率运行,说明模拟电流信号没起作用,难道除了AU-ON,还需要别的设定,请各位大虾指教(本人是新手),谢了.

楼主:
我就设定上限50,下限12,操作摸式为外部操作,

网友A:
模拟电流信号控制频率时要短接端子AU-SD

网友B(2005-11-15):
你短接了没

网友C:
你到底是电流控制还是PID控制?

网友B:
如果是PID控制还要改些参数的

网友D(2005-12-18):
应该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E(2010-07-14):
我刚接触三菱变频器,怎么调试外部控制  ,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