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运算?

楼主(2005-07-31):
我是贵州航天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员,以前公司采用OMRON的PLC,现公司尝试用SIEMENS,但我发现SIEMENS用FM355模块进行PID调节,如果我不用FM355模块,只用AI或AO模块是否可以进行PID调节,请指导?

网友A:
可以,根据你的pid调节的方程自己编程或者调用系统的pid功能块

网友B:
可以的呀,PID只是一种一般的控制算法. FM355好象是在做某种针对性较强的控制上才使用的(如精确的温度控制),里面除了PID外还有很多优化的控制算法.

网友C:
可以, 可以调用内部的PID模块

网友D:
可以,有现成的标准FB块直接调用。

网友E:
可以自己做一个PID算法就行了

网友F:
可以的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G(2008-11-06):
完全可以  自己编写一段PID调节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

用FB功能块就可以了

网友I:
当然可以了,

网友J:
Fb41,

Use FB41 got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