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为什么丢程序?

楼主(2005-07-31):
我们这两台设备,用了十四个CPU,三年时间内出现了三次CPU在正常运行中,突然所有输出全无,检查发现程序不见了,重新下载程序后,一切正常,而当时供电和电池都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1:电池 接触不好或者确实是电压低 2:内部的程序存储器,难免会有存储器质量问题或者接触不好。 3:工作环境恶劣,会导致工作不稳定。

网友B:
我没遇到过。我遇到过CPU进水,卡件进水,卡件烧毁,也没遇见CPU里信息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