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紧急求助

楼主(2005-07-31):
今天我一客户买了一旧设备,我去接线和调试,其他的都是正常...... 不小心把直流电机(110KW)的测速发电机的线接在厉磁线圈的端子上,厉磁线圈接在测速发电机的端子上,通电试机,电机未转就把测速发电机烧毁了... 现在把测速发电机去掉,厉磁线圈接好,开机就报警,显示:ALARM 3PHASE FAILED, 本人对直流调速器一点不了解,也没有中文说明书,所以不知道报警内容是什么... 希望熟练欧陆590的高手给指点.....万分感谢.....13008964596

网友A:
三相电源故障,检查590三相进线电压

网友B:
主电源故障,应该是D5,D6无输出,主接触器未吸合。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控制电源的保险丝烧了:把外盖螺丝松开检查控制板上的几个保险丝,换掉坏的,应该可以搞定了!

楼主:
主接触器有吸合,大致3秒钟就弹开了.....

网友C:
我公司为欧陆直流调速器专业代理商,货源充足,价格优惠。凡购买我公司欧陆直流调速器产品,客户可获赠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一本,以方便客户使用。 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为单卖品,客户可咨询购买。请见谅! 公司同时承接欧陆直流调速器的维修业务。 欢迎垂询!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QQ:11280899

网友D:
机器是什么机器?电机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E(2006-10-26):
将三相进线的熔断器更换一下,即L1,L2,L3上的熔断器爆了.

网友F:
我也碰到过这种报警,就是保险丝烧了

网友G(2008-07-26):
把测速反馈调整到电压反馈

网友H:
测速发电机不用后,要把闭环改为开环控制方式。

网友I:
打开590控制面板,检查保险,更换保险后就一切OK了,本人使用590维护多年,欢迎和大家切磋!

网友J(2009-04-20):
大家好 我也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主接触器吸合几秒就自动弹开,请教下是什么原因照成的?用的是590C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大家好 我也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主接触器吸合几秒就自动弹开,请教下是什么原因照成的?用的是590C

有什么报警显示吗? 没有的话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我遇到过的.有备件的话换块试下.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L(2009-06-27):
我们有一台590P  70A 的 为了判断驱动器的好坏,用假负载测试:2只220V的灯炮串联接到励磁输出;电枢用1000W的电路替代;其它接线正常,测试结果如下   1\C3与C9短接主接触器吸合后灯炮点亮,随后C5与C9短接主接触器断开,驱动器报"FIED FAILED"   2\如把励磁似能去掉,C5与C9短接驱动器能运行(不报警,电枢有电压输出)       灯炮串联后的阻值为180欧姆         请问:各位这种测试方法可以吗?     为何报"FIED FAILED‘    驱动器正常吗?  谢谢!    13122270556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们有一台590P  70A 的 为了判断驱动器的好坏,用假负载测试:2只220V的灯炮串联接到励磁输出;电枢用1000W的电路替代;其它接线正常,测试结果如下   1\C3与C9短接主接触器吸合后灯炮点亮,随后C5与C9短接主接触器断开,驱动器报"FIED FAILED"   2\如把励磁似能去掉,C5与C9短接驱动器能运行(不报警,电枢有电压输出)       灯炮串联后的阻值为180欧姆         请问:各位这种测试方法可以吗?     为何报"FIED FAILED‘    驱动器正常吗?  谢谢!    13122270556

假负载励磁功率偏小

网友N(2009-09-28):
是三相电压检测电路的一只A7二极管坏了

网友O(2011-09-13):
学习中,向各位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