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与ab的怎么通讯

楼主(2005-08-01):
ab 的logix5555与omron的plc怎么通讯阿?

网友A:
主要是通过DeviceNet网络

网友B:
Control link 与 SYSMAC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05-09-27):
我就是要通过DeviceNet网做logix5555与Omron通讯啊,请高手给各详细点的指导啊。

网友C:
最省钱的方式是通过串行模块自己编写串口通讯程序来完成通讯。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们,用基恩士的PLC输出接点不够时使用扩张装置,此时的输入与输出命令该如何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