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计能否用在锅炉热水循环中,40KGF,380度

楼主(2005-08-01):
设计院出的图纸在热水泵出口用电磁流量计测流量,好像不合理?这么高压力,温度,检测电极等怎么达到耐压要求?

网友A:
改变设计图纸可以两家会商。

网友B:
是的,温度太高,150度还可以,你只有改图纸了。

网友C:
改变图纸好象也够戗吧,电磁的对水的导电性有一定要求,锅炉用水用电磁流量计好吗

楼主:
谢谢三位老师。我也这样认为!设计院的水平不敢恭维!整个图纸错的地方很多,好在是初设!

网友D:
温度是有点高,如果振动不太大,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涡街流量计。

网友E:
泵出口的涡街要留40倍的直管段,温度压力到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条件允许吗???

楼主:
震动是必免不了的,大不大以后很难说!传统的孔板差压性能如何?

网友D:
孔板差压流量计一般压损比较大,现在我公司代理一款进口流量计最高承受压力为40MPa,最高温度450度。

网友F:
可以试试靶式流量计,不受振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