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读PCC中的字符串变量

楼主(2005-08-01):
最近工程上要用VB来读PCC中的变量,现在读数字类型的变量没有问题,可是在读字符串类型变量时,却始终没有读上来,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您是用的哪个牌子呀!是pcc还是plc?型号?希望说得详细一些,要不没有人能回答呀!!呵呵

网友B:
不知道你通过什么方式:ActiveX控件? PVI函数?OPC? 1。ActiveX控件的话,只要注意类型选项选"auto",控件自动搞定; 2。如果用PVI函数,需要在PVI变量创建时,用"VT=string,VL=16",前者是变量类型,后者是变量长度(以8BIT字节为单位)。 相比之下,ActiveX控件简单。

楼主:
我用的是PVI函数,连接的字符串是ErrNum = PviCreate(hIna2PVar(10), "@/Pvi/lNINA2/TCPIP/CPU/ai/pv10", POBJ_PVAR, "RF=100 CD=""SHIPNUM1""", vbNull, 0, MSG_PV_count, "VT=string VL=81"),可是就是连不上。不知道用ActiveX怎么搞?望指教。

网友B:
已经给你的EMAIL发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原来PVI所带的例子上改的。 另外,你能否将字符串长度改短一点试试看,比如VL=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