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使用寿命有多久?

楼主(2005-08-01):
PLC使用的寿命应该有多久?在使用后期PLC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对于使用了十几年的PLC产品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备件的问题? 哪位大虾能回答?

网友A:
10年到20年吧!到后期有可能出现通道个别损坏,严重会导致程序运行出错。备件是必须准备的,无论对新的和老的系统。

楼主:
thank you ! 我现在就去买!备一批!

网友B:
使用寿命与环境、电源电压、负载等都有关系; 三菱F1系列的PLC在好的条件下可以使用15~20万小时; 有些老的设备从80年代一直用到现在,电池是要定期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