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H200H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05-08-01):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采用OMROM CH200H ,已用了十几年了,现在不知会不会有问题?应不应该考虑备件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plc的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工作环境和维护,一般用10年就需要测试一下,很多元件的寿命都已经到期了。

网友B:
没关系,只要是可以使用的话就用吧,反正C200H已经淘汰了,据说库存都很难买到了,你准备备件也不是很现实,倒是可以考虑把它升级一下,比如:CJ系列CS系列进行替代

网友C:
环境好的话可以再用几年; 我们到过很多厂里,设备有许多还都是在用C200H; 相关的配件等我公司都有; 全套更换的价格比较高,有时只是一个模块坏了几百元就解决了,全部更新的话可能需要上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