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正反转性能

楼主(2005-08-01):
准备做一系统需要用到伺服,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做到一分钟内作到240次的正反转变换,一天至少运行18小时,请问伺服电机的发热是否会很严重?

网友A:
我见过30次/秒,不过是空载,你要求的是4次/秒,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正反转的频率是知道了,行程和速度是多少?如果每次只转十几度,绝对没问题,每次要转100多圈,绝对有问题。

网友C(2012-05-14):
对:刘岩利关于正反转的频率是知道了,行程和速度是多少?如果每次只转十几度,绝对没问题,每次要转100多圈,绝对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你好,如果电机每次转9度变转向,正反转变换可以达到80次每秒吗,谢谢

网友B:
每秒80次,没干过。不过9度的行程很小了,如果没有其它要求,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次数要求也不是太苛刻,应该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