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各位大侠:s7-400与ifix3.5连接问题

楼主(2005-08-01):
我用ifix3.5与s7-400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普通网卡),虚拟pc配置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SI7,老是连接不上。而且总是出同一个错误(1.simatic net中找不到连接名:2.参数配置错误),SI7里的通道和连接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和配置PC station 时的连接名是一样的啊?

网友A:
simatic net中的连接名和si7中的不一样呀。参数好好看看那个v...什么的,想不起来了,自己看看吧

网友B:
您用step7或者ncmpc软件配置了吗,需要配置网络然后下载到虚拟pc中,才可以,是通过opc还是其他的驱动来做的?

楼主:
我用step7配置好网络后下载了。虚拟内存中已经显示运行状态了。但是在si7中监视时,显示数据连接错误。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用s_7驱动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si7是7.x版本的以前没用过,没想到一用上就出问题。各位大哥帮帮忙,告诉小弟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