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温度漂移的详细定义

楼主(2005-08-01):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向大家请教:温度漂移的详细定义是什么?一个线圈与电阻并联,它们的温度漂移如何测量?

网友A:
可能是温度变化,电路工作点漂移的特性

网友B:
温度漂移-温度漂移指的是因温度变化所导致的输出电压变化,以ppm/ºC为单位来表示。 温度漂移可用多种方法(斜坡、蝶形电路或逻辑框)来确定,但最常用的方法是逻辑框法,计算公式如下:TC|ppm/ºC|=((Vmax-Vmin)*10^6)/((Tmax-Tmin)*Vnom)

楼主:
多谢工控小鸟指教!10^6是指10的6次方吗?Vnom是指常温下电压值吗?该等式计算后的单位就是pp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