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普通电动机能否取代力矩电动机

楼主(2005-08-01):
用于塑料吹膜机的辅机--卷取部分,原用力矩电动机控制,请教各位老师,能否采用V/f控制的变频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来取代,控制部分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动?

网友A:
不可以用V/F控制的变频器来完成,但可以用矢量变频器来完成。需要在电机上加装旋转编码器,使变频器工作在闭环矢量方式。控制模式为转矩控制。则可以替代力矩电机。开环矢量方式控制的转矩精度差别较大。

楼主:
顶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网友B:
我虽然不懂技术,但是,也来支持一下! 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都有!

网友C:
在原来大多数用力矩电机控制的场合,均是生产工艺对张力 线速度和力矩有要求的,但是用力矩电机控制方式的耗电大 体积大 维护量也不小,所以现在慢慢开始向变频控制的方向在转,由于V/F控制方式无法对转矩实现稳定的精确控制,因此必须用矢量变频来做,在一般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下,可以用开环矢量(也就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模式)来实现工艺控制,如果精度要求高(比如速度精度在0.5%最高速度以下),就必须采用闭环矢量(既有PG模式)来控制了.(有PG和无PG在精度上能有十倍以上的差距)

网友D:
根本做不到!! 变频+电机 不是万能的.

网友E:
对力矩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也做的到

楼主:
看来有难度,但是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作转矩控制时,若控制转矩小于电机额定转矩的5%,则控制不准,其它没问题。

网友F:
用三垦卷绕变频器+普通电机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有什么问题请给我邮件。xtfqbetg@126.com.

网友G:
完全做的到

网友H:
有需要了解三垦变频器相关信息的请联系13910702686

网友I:
可以,对下垂控制功能略作修改即可,请你搜寻E350变频。

网友J:
力矩电动机和普通电动机的工作特性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工程实际提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