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中的FC 105功能快

楼主(2005-08-01):
各位高手,请问s7-300中的FC 105功能快的输入与输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输出OUT与输入IN之间的具体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scale 中OUT值根据IN HI_LIM LO_LIM 值确定 比如你HI_LIM 设置为100 LO_LIM 为0 IN为5000 那么OUT 为(5000/27648)*100 当然这时BIPOLAR 设置为0

楼主:
例子: 如输入I0.0 为 1,SCALE功能被执行。下面的例子中,整形数 22 将被转换成0.0 到100.0 的实数并写到OUT。输入是双极性BIPOLAR,用 I2.0来设置。 执行前: IN----------------------MW10=22 HI_LIM---------------MD20=100.0 LO_LIM--------------MD30=0.0 OUT-------------------MD40=0.0 BIPOLAR------------I2.0=TRUE 执行后: OUT------------------MD40=50.03978588 TO大天使:上面是我今天刚刚从西门子网站上下载的资料里面的,不正确吧?!

网友A:
西门子没错 BIPOLAR 为0时 那么算正确 BIPOLAR 为1时 22还要折2 即11

网友A:
以上述例详细说明: BIPOLAR 为0时 OUT为(22/27648)*100=0.079 BIPOLAR 为1时 OUT为((22+27648)/27648#2)*100=5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