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我需要一种I/O点较少的单片机

楼主(2005-08-01):
我需要一种单片机,应用于我公司新开发的产品上,输入点数为4,输出点数为5点,所以需要输入输出都为6点的单片机。 如果能电源电压为AC220V那最好,如果不行只有找电源电压为DC12V的。 输入部分为按钮及微动开关等,都是开关量。 输出部分的电压希望为DC12V,及更低的DC5V,输出部分有一个是用来控制一个继电器来带 动一个小电机的,其余部分是用来带动LED指示灯的。 程式可以用接口,也可以烧录。 价格要求比较低的! 数量,如果价格可以,而且测试通过的话,数量应该第一次为十个,后面会上升到几百个的。 其它的要求。。。。可以电话或面谈! 如果有此类适合的单片机的个人或公司请与我联系! 电话:0755-29823693 联系人:杨生

网友A:
单片机的I/O是可以随便设置的,比如P0.0口既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单片机不贵,32点的atmel的89c51单片零售价为8元,工作电压为5V,程序采用FlashROM保存,可以重复擦写。89c51遍地都是

网友B:
89c2051

楼主:
让各位前辈见笑了! 我不懂单片机的,以前做过PLC,对三菱、OMRON、LG等PLC都用过。 但单片机就从未用过,也没买过! 所以在此请教了! 在我的概念里PLC就非常明了,有I/O点,我只需要买回来接上线,再编个程式就行了!其它一概不管,不知道单片机是否还有其它的要求? microtomato所说的:“32点的atmel的89c51单片零售价为8元”是否买回来后还得加个板子加些电路? 周公所言的89c2051是成品吗? 我希望是买回来的产品己有输入输出接线脚了,我只需要写好程式输进去,然后接上输入的信号线,如微动开关等,输出的控制线,如继电器,LED指示灯等就可以工作了! 不知道这些要求刚才的那些型号可否满足?

楼主:
我查了一下,89c2051是指一款IC的型号呢! 可我需要的是组装好的单片机线路板,不知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C:
可以用SPLC。价格便宜,85元一个,有8个输入点,8个输出点。你可以和上海智国联系。联系方式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D:
你一点单片机知识都没有!设计单片机产品要牵涉很多东西,决不像plc应用这么简单。如果一点都不懂你会死得很难看,最好先去进修两年。

网友E:
如果有目标、要求也不是很高,又有电子技术知识和基本的计算机知识,例如学过C语言、汇编语言,加上一点现场经验,用用单片机也是不难的,因为技术上许多经验是相通的。 不过楼主的意思,是需要一种装置或成品板,不妨试试“ 爱好西门子”的建议,或者到单片机网站查查看。

网友F:
我感觉你说的是一种PLC概念,国产PLC是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TO:fzwanglei: 呵呵,我不喜欢死的很难看呢! 所以我只需要买成品回来,然后自己花一两天时间学编程就行了! 因为我需要的是运用,而不是开发,所以不轻易会死掉呢! TO:hdss: 所言“技术上许多经验是相通的”我觉得极是,毕竟我有近十年的工控设计经验嘛!当然还是要学的,只是先偷偷懒,弄成品回来用了! 先试一下“爱好西门子”说的SPLC,以后再看能否找到或制作比此更便宜的了。 TO:jhlt: 确实如此,应该是一种类似于PLC的概念!不过国产PLC的价格也不菲呢!所以打算先试用成型的单片机板之类的,以后量大时再找人开发线路板了!

网友D:
学习单片机虽然不是很难,不过一两天想学好单片机编程根本不可能,别认为把单片机应用在工程中会像PLC一样简单。学单片机必须从设计电路,焊接,编程开始,没有捷径,那些所谓的学习板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骗学生钱的。如果你没有经验又急于开发产品,千万别用单片机,终会以失败告终的。你这种情况可以考虑用智国的splc,我曾玩过,编程比较简单,抗干扰也不错,价格又低。服务也很好。 http://www.comwap.com.tw/HTML/index.htm http://www.gktd.com/bbs/index.asp

网友G:
国货!支持!值得推广啊!

网友H(2005-10-26):
pic有8脚的CPU

网友I:
我可以用单片机给你做 价格也不会太高 但要确信你是不是有定单
因为我们要开发一个新产品要投入量产才会更便宜些
我本身是做自动化产品设计的
我的电话是0510-5627052 找赵工就行了

网友E:
虽然,楼主可能已选到了合适的产品,但我看过上海智国的IREX SPLC后,觉得性能方面比较符合要求,可供有类似要求的应用参考,多一个选择。
价格相对来说也不高,其中更有Easy PRO1 SPLC在百元内。

网友J:
其实这种东东,网上搜搜是很多的,例如:
http://www.jingmindm.b2b.cn/

网友K:
TO:fzwanglei
学单片机必须从设计电路,焊接,编程开始,没有捷径,那些所谓的学习板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骗学生钱的.
那怎么样精通单片机开发,还有嵌入式开发呢?我有一定的电子和微机原理基础

网友J:
“那些所谓的学习板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骗学生钱的”: 本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初学单片机还是需要有一块“学习板”来做练习的。 “我有一定的电子和微机原理基础,怎么样精通单片机开发?”: 学单片机必须从设计电路,焊接,编程开始,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