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摸屏可以连接一个PLC,并且将PLC中的数据转发给上位机?

楼主(2005-08-01):
需求说明:PLC一套,触摸屏一套,PC机一套。 要求:触摸屏能够采集并显示PLC中的实时数据,并且能够将PLC中的数据,转发给上位机系统。

网友A:
PROFIBUS网络就可以实现呀.

网友B:
台达的dopa系列可以。

楼主:
补充:与PLC通讯协议:串口MODBUS RTU,与上位机通讯串口。

楼主:
nTouch公司的触摸屏可以实现。请各位多说几种产品。

网友C:
实现的方法有好多种啊,不过看你的意思是想通过触摸屏来和PC通讯。一般来说你可以通过串口来和上位机通讯,第二种就可以用以态网和上位机通讯。 用PROFACE的触摸屏, 一,选择第一种方法(串口通讯),你用有两个通讯口的的屏,用MODBUS 协议和PC通讯。当然你自己在两边做个自己的通讯协议也可以了。 二,选用带以态网口的触摸屏,不需要在PC上做通讯程序,根据一个软件的组态,使用DDE,DLL,SQL,OPC几种方式来实现数据的交换。

网友D:
为什么不选用:plc+平板电脑呢(相当于触摸屏+pc)?

网友E:
TouchWin触摸屏可以实现

网友F:
用三菱的产品

网友G:
使用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会更加方便。PC和HMI通讯时,通过以太网口,在IE浏览器输入HMI的IP地址,即可实现PC机对现场的远程监控。无需安装任何软件,多台PC同时监控也可轻松实现(源于我们的软件自带WEBSEVER功能)。

网友H:
用Pro-face的触摸屏可以实现。Pro-face的触摸式的平板工控机也可以的。请垂询当地天任公司。或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I:
据我所知Proface的屏支持得很好。

网友G:
Pro-face的屏没有WebSever的功能,需要自己费时费力编辑页面。有兴趣,我们可以带上演示箱到你那去看看,做个比较。

网友J:
这种需求一般用带WinCE.net操作系统的触摸屏比较好解决。 这种厂家有:研华、沈阳鹭岛等。

网友G: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Red Lion—思百吉中国有限公司       Red Lion Controls Asia c/o Spectris China Ltd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html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以下是软件下在链接,以及详细资料。敬请垂询!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sunyan_00001

网友K:
EVIEW的可以多连,1:N和N:1都可以的! 如果需要请联系 TEL:0512-65136823 FAX:0512-65136823 刘 可为您提供解决。 shhx32@163.com

网友L(2005-09-01):
估计除了nTouch公司的触摸屏可以实现。其他很难吧~因为只有它可以通过串口或者网口通过OPC或者modBus协议转发

网友M:
这种问题HITECH几年前就可以实现。

网友N:
用日本的KOYO的GC,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并且还能够在最基层进行编程

网友O(2006-06-29):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
你的这个问题,我做过AB的PLC是用DH+485通讯的,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P:
可以选用我公司的产品呀,我公司的液晶都是串口通讯的,PLC上面也带串口,通讯非常方便,也可以实现触摸屏能够采集并显示PLC中的实时数据,并且能够将PLC中的数据,转发给上位机系统.
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
果松维
010-62105007/62102630-603
yifei@dwin.com.cn
www.dwin.com.cn

网友Q(2013-09-09):
可以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一个数据转发,需要昆仑触摸屏,上海昆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冯先生,13917427362.021-54481488,QQ:1004175873,QQ群229221986。

网友R:
我做proface触摸屏的,就是看看,哈哈

上位机+触摸屏+PLC,上位机用神秘类别软件?pro-face有PRO-server EX数据从及软件,当然也可以第三方组态软件,走modbus RTU/TCP ,比如intouch,ifix都行,当然自己写VB,VC都可以,不过数据量很大,建议用此厂家软件。

跟PLC之间用modbus,也没啥好说的,传上来数据用脚本将的地址连接起来,其他的就没啥

有问题找我,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proface代理

网友:
直接用威纶的触摸屏就可以了,它可以把触摸屏的变量自动转换为MODBUS TCP变量,然后你的上位机就可以用MODBUS TCP协议来直接访问PLC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