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才能把S7-300中的READ-ONLY去掉呀

楼主(2005-08-01):
现在知道怎么解开FB的锁了,但是READ-ONLY怎么样才能解开呢?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那是你打开的地方不对,有的窗口的数据能修改,有的不能。

网友B:
好像用Save As就可以了,怎么开锁啊?是系统功能块吗(SF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