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概念之二 --- 一种短路故障快速排除方法

楼主(2005-08-01):
转载 对于低压线路断路故障,一般都比较容易查找和排除,但对于短路故障,特别是对于长线路所出现短路故障,通常查找方法是将线路逐步断开,用万用表或再通电方法进行排除,这种方法查找起来较困难。例如工厂或市区路灯线路,如果逐段线路的查找既费时又费力,笔者经多年试验,掌握一种既不断开线路,又不用万用表方法来判断短路故障,即利用钳形表来查找短路。
方法:(见附图)在电源的输入端(相线)串一个较大的负载(如1000W电炉)使电流不至太小,以便于测量,然后接通电源,此时线路处于短路状态,电压基本上都降压在这一负载的两端,从短路点至负载这段路中便有一相应的电流通过。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钳形电流表,(量程一般选10A以下),通过测量线路各处的电流有、无来判断和找出故障的准确位置。测量时采用平分法,先从中间开始,如测得有电流,基本等于或接近负载的额定电流,,则说明短路点在测点外,如无电流,则说明短路点在测量点内,确定故障点在哪一段线路后,再按上述方法从这段线路的中部测量和判断。如此逐步缩小发生故障点的范围,当找到电流有无的分界点时,这一点便是故障点。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我顶, 当然目前有其他很多好的办法 希望大家都说说

网友B:
很好的方法,高!

网友C:
值得我们借鉴

网友D:
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E:
巧就一个子

网友F(2005-09-16):
好办法啊!

网友G:
果然好点子,典型的活学活用,值得学习

网友H:
假设楼主说的是长距离的传输电线短路的话。可以考虑通过计算电路的能量消耗来确定短路的距离!

网友I:
典型的两分测量法,好!

网友J(2006-04-16):
有没有其他的,大家多讨论讨论

网友K:
有其他的吗,这种方法对导线为电缆的好像不太适用。

网友L:
实在是高。我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M(2006-11-12):
现在很多电线都隐蔽在墙壁中,除了故障怎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