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5-08-01):
我这儿有一套变频恒压供水设备,220KW富士P9S变频器控制220KW及132KW各一台水泵供水,前天因132KW水泵内吸入异物造成堵转系统跳闸,修好水泵后变频运行开始出现异常:变频器电流显示紊乱,数值变化很快不正常,用钳形表卡后发现输出电流相差较大,最大相差60-70A,而后手动停机调换另一台220KW水泵,仍然是可以启动但输出电流相差较大,最大差120A。经查,电机没问题,变频器也没其他异常现象,怀疑是变频器内器件出现问题。    请各位分析一下是何原因造成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是否变频器内模块烧坏,有没有配件尽快修复?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B:
用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误差很大的,基本不能相信。

网友C:
若变频器出现问题,我们可以维修,郑州中川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0371-63553165

网友D:
空载测量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有条件的话可观察电压波形(我公司有手持多用途表,可显示出电压和电流的正弦波波形,部分存货特价出售,进价5折,英国原装进口。) 我公司有220KW富士P9S变频器的所有备件,十多年的富士、三垦变频器维修经验。 深圳市森陆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0755-26180286。

楼主:
输出三相电压平衡,输入出没问题.

网友E:
变频器是好的,查外围。咨询:010-68634733张工

网友D:
输出三相电压平衡,输入出没问题.------你的变频器是好的 有些种类的水泵反转时电流确是不稳定,我们遇到过类似情况,请确认你的水泵转向

楼主:
方向正确,经测,输出三相波形异常,不是正常的正弦波.

网友F:
机器有问题,驱动上有元件坏,输出不平衡,13056660695

网友G:
你可以输出三相分别对地量一下,看看差异多少.如果不大的话估计电机是有问题的

网友H:
我看是变频有问题。输出不平衡是富士变频的通病。

楼主(2005-09-04):
是变频烧坏了六分之一相,12个可控硅坏了2 个.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估计是驱动电路光偶不好

网友J: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电机(水泵)本身偏流!!!!!

网友K:
更换PC923 013380023487叶能强

网友L:
分析的对有可能是坏了,但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M(2005-10-04):
估计也是光藕有问题了,时间长了,你的变频器问题就大了,呵呵,到时候损失就严重了

网友N:
既然wanghk都已经说输出三相电压平衡,又转换了另外个水泵试过. 证明变频器和水泵都是好的。根据我多年对恒压供水设备的了解,这种现象应该是变频器的输出到马达之间的转换接触器有问题,很可能是触点烧死了。才引起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只要你更换一个接触器(或者触点)就可以解决问题。 各位老兄请不要老是说变频器有问题了。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O:
哈哈。 wanghk都已经说"是变频烧坏了六分之一相,12个可控硅(IGBT)坏了2 个!" 如果你有手持示波表,直接在现场就可确定了!何苦忙乎一个月!那你之前所谓“输出三相电压平衡,输入出没问题.”是因为所用的万用表电压档是整流式的,测量的电压值自然相差无几,但波形未必正确。

网友N:
想别人买你的示波表?好用的话大家会认同的。

网友P:
1,如意工控说的有可能 2,EP-3603的反馈板坏

网友Q:
能够运转模块应没有问题,这种故障多办有两种情况:1.直流电源供六路驱动集成电路的电压不正常,一般去六路驱动电路的电压为25左右。2.U V W三相输出检测的电流互感器故障。 想知详情 手机:13921190141         无锡的朋友我们可以当面交流。

网友D:
wanghk(楼主)都已经说"是变频烧坏了六分之一相,12个可控硅(IGBT)坏了2 个!" 我的本意是希望各位大侠回帖前请先读清楚别人的帖子。至于 “如意工控”大侠的两句话---我是想卖我的示波表(因为对彼此工作有帮助),但并不刻意,因为我并未报价。对于您所谓的“好用的话大家会认同的。”,我就更摸不着头脑了!---你并未使用过此表,也并不清楚它的性能、价格(福禄克的1*%),有什么认同不认同? 另一位同城兄弟“ ynq”大侠似乎同样也不习惯研读楼上诸位的发言? 我 的 本 意 是: 希望各位大侠回帖前请先读清楚别人的帖子,以便对症下药。 根据求助者的只言片语是无法确定故障点的,况且我们都不是神仙,每人的点拨都有道理,指不到点子上也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的。

网友R:
请问你一 下你是不是把输入和输出接反了啊

网友S(2005-11-03):
哈哈,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变频器光偶的问题啊,这位老兄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T:
 输出不平衡不一定是摸快坏了,可能是驱动部份有问题。

网友U:
查查你的外围吧!

网友V(2011-12-28):
我遇到的是30KW的  主板问题

网友W:
不会是变频器出现故障了吧!

一般来说变频器是应该检测出这种输出问题的,不至于电流相差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