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站的温度

楼主(2005-08-01):
请教:液压站的温度 液压站的温升正常为多少? 有那些有效的降低液压站温度的方法? 我厂的液压站用的海门油威力的叠加阀2组,不卸荷开机1小时油温达60度是否正常.

网友A:
呵呵,,你們用他們家的! 我知道,60度屬於正常的!

网友B:
60度是正常的,另外跟油也有关系,有的油温度可以稍高一些。 如果系统设计得没问题的话,重点在油箱上考虑,可以加装风扇之类,油箱内部结构很重要。

网友C:
油温正常,想降温可以加大体积,或增加水冷、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