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一个疑问,有谁能帮助我

楼主(2005-08-01):
我是PLC的初级者,现在我有个问题:在西门子PLC中,ET200的I/O值是怎样存入在预定DB块而被PLC调用的,是怎样预定DB块的?还有变频器等设备的控制字,也是同样的问题.有哪位朋友能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组态好了 地址表就定了啊 直接读不就行了吗 可能是我水平不够吧

楼主:
传统男人: 谢谢!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吧,比如ET200M中用的默认输入地址是45~48,但PLC中用的不都是从DB字节中分位来用的吗?比如DB20.DBX5.3. 谢谢,望教我!!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ET200的I/O是怎样传到具体的DB块中的,这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啊 !!!!!!!

楼主:
就没人知道了吗?还是说这问题太幼稚了,不屑回答!!大家帮帮我好吗?为了下一次不幼稚

网友B:
ET200M组态完毕后便分配了地址,输入地址可以如I45.0、I45.3般引用,如果你非要到DB块中读取,那就把数据MOVE到DB块中好了,资料再认真看一下。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楼主:
首先谢谢丁喜同志!!现在我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没看到用MOVE指令,但数据就到了DB块中,DB块也没有和什么块有联系...郁闷中....能给我这方面的资料吗?sygang1981@sina.com

楼主:
总算有结果了,他编了一个程序,保护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