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P27的替换问题

楼主(2005-08-01):
我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据说OP27 6寸彩色的已经停产,请问哪种新型号可以直接替换?如不能,还有什么好方法?谢谢先!

网友A:
直接打电话问西门子技术支持或代理商就可以了。 每一种停产的产品都有相应的一种型号可以替代它,只是需要你把程序上载,然后改一下人机界面的型号再下传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9-01):
你好,只有买备品备件,或者重新编程,我这里有二手的OP27需要可联系,13916665948

网友C:
只要你有源程序,换成TP270即可!

网友D:
要看你的PLC是不是S7的,如果是S5的,恐怕没办法换成TP270。

网友E: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类触摸屏,联系人,孙先生 021-563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