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英威腾V/F模式设定

楼主(2005-08-01):
请教英威腾变频器G9(380V)应用在行走机构上,V/F模式怎么设.每个模式有什么特点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
需要根据控制对象来定,一般有风机 恒转矩 电梯等多种控制对象。

网友B:
对一般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负载,就用出厂值就可以. 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就选择2次方和3次方曲线,这样可以达到比一般曲线更好的节能效果. 如果是对起动转矩有较高要求的负载,就需要选择高转矩曲线来满足设备的要求了. 最后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采用自设定方式来定义曲线模式,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