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什么是触摸屏的配方

楼主(2005-08-01):
请问各位,什么是触摸屏的配方?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B:
就是使人机界面操作中多个参数能一次性输入、输出而建立的一张工艺参数表格!但必须有HMI的硬件支持。

网友C:
配方即一些工艺参数, 您可以将一些工艺参数事先存放在触摸屏中然后再通过触发元件将相应的参数传送到PLC中供程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