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道步进电机的一些参数?

楼主(2005-08-01):
我有一台打印机坏了,里面有两个步进电机,怎样知道它的一些参数,请高手帮助

网友A:
如果电机已经不转了,上面也没有铭牌,最多量一下接线,猜一下是几相的电机。

楼主(2005-09-13):
谢谢你,我想把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用在其它方面

网友A:
电机的耐压、最大电流、扭矩曲线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铭牌就真的只能胡猜了。如果线比较少,相数可以通过测量线圈来比较有依据的猜。

网友B(2005-11-10):
你好!给我传张照片我就知道了。hwbj16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