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冷地和热地的区别好吗?

楼主(2005-08-01):
关于冷地和热地的区别?在电路中的接地还有信号的接地又有什么区别呢?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拉。

网友A:
说实在的,我确实不懂,看了几天也没有人回答,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冷地和热地”,还希望能看到别人的解释呢!看来是没有人懂了,还是楼主写错了?信号地倒是有,不过不知道和你所说的冷地和热地有什么联系?你的冷地和热地是不是说的保护地和屏蔽地?

网友B:
看来要请创造这个名词的高手来解释了!!!

网友C:
是指地线的接线方法吗?

网友D:
我也听说过冷地和热地之说,不过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E:
冷地就是指地线与市电没有直接电的联系,而热地反之。也就是说如果是热地,你接触到地线的话会触电,而冷地则不会。

网友B:
‘接触到地线的话会触电’?

楼主:
但是在电视机的电源电路中确实成在冷地和热地啊,没有高手乐意解释一下的吗?

网友E:
是的,电视机的开关电源若是热地的话,我们一般称其底板为热底板,在维修此类机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在机通电的情况下接触到地线是会触电的。

网友F:
同意“探索号”! 电视机的热地电压是AC220V,主板所有“地”没有和插座的“地”接通,是独立的,所以维修电视机一般都配备一个隔离变压器以保证安全。 电视机的冷地电压就是0V,和电源插座的地是接在一起的。 更具体的论述请参阅电视方面的书籍。 但是,冷地和热地目前来说好像只用于电视机,而其它家用电器即使在用好像也没有这么突出。工控自动化方面好像没有冷地和热地的说法,因为其电气硬件线路远远没有电子线路复杂。 这个论题好像应当归属于电子方面的论题。

网友B:
看这个意思好象‘热地’是指电源中的零线。我修电视机那些年头还没有这个说法。 估计是目前出现一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家电维修工作者,缺乏深厚电路底子,形成了一些行业中的俗语‘行话’。——‘赤脚医生’亟待‘穿皮鞋’。

网友F:
没有别的意思,下面转贴相关论述: 电视机中的热地与冷地 在检修电视机的过程中,安全问题至关重要,而电源电路的安全问题又尤其重要。不同的电视机使用的电源电路往往不同,理解电视机中的“热地”和“冷地”,对于在电视机维修中的人身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我们来认识几种“地”:“热地”是指和交流电网直接或间接相连接的区域;“冷地”则是指没有和电网连接在一起的区域;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它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端;保护“地”是在Ⅰ类电器设备中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电源接线方式,它的一端接用电器的外壳,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220V的民用交流电采用双线传输,其中的一条线是与大地相连接的,我们称之为“零线”;另一条线称为“相线”,俗称“火线”。所以人站在地上,与大地相连,相当于已经接上了交流电的“零线”,如果人再触及“热地”区域,电网的另一端就会接入人体,从而就会有电流流过人体,造成触电事故。例如,在A3电源中(1238机芯),如果手触到C507的负极,虽然并未直接接触到交流市电,但是还是通过整流电路间接地接入了电网,有电流流过人体进入大地形成触电。电流回路为:电网相线→大地→人体→C507负极→VD503正极→VD503负极→L502→F501→电网相线;而当人碰触到T501 次级所连接的各电压输出电路之后不能形成电流回路,也就不会造成触电事故。 在早期生产的黑白电视机中,由于电视机功耗小,电源变压器一般使用普通的工频降压变压器,将220V的交流市电降压后再经整流、滤波、三极管串联调整电路为电视机整机提供所需的各路直流电压。这种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与初级220V的市电是不直接相连的,它是利用变压器通过磁场传递能量的,变压器的初级为热地区域,次级为冷地区域。因此,人体接触次级“地”不会形成电流回路,起到了安全隔离的作用。 在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显示器等电器中,为了提高电源效率,减小电源体积和发热量,提高电源电路的工作可靠性,一般使用开关电源电路。开关电源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按照开关器件和负载的连接方式不同一般可分为串联型和变压器耦合并联型开关电源。 早期生产的彩电往往使用串联型开关电源,串联型开关电源的初级与次级通过开关变压器的线圈连在一起,因此它的次级地是带电的,人体碰到次级,电压会通过人体和大地形成电流回路,造成电击。因为有线电视信号线的外屏蔽网是与大地相连的,所以如果直接把信号线接在使用串联型开关电源的电视机的高频头输入端,就会因两者有较大的电位差而造成短路,从而烧坏信号线或损坏电视机,因此,需要在电视机的高频头输入端加上一个隔离器,隔离器由几个高压电容组成,可以隔离低频信号,以达到使热地不会对大地造成短路。M11系列彩电使用的就是串联型开关稳压电源。显然,在维修中人体如果接触这种电源的底板“地”,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需要把热地与市电隔离开来,隔离需要使用1:1的隔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绕组数相同,不会对输入电压升压或降压。 为了克服串联型开关变压器无隔离作用,开关管内部短路会造成负载过压或过流以及不能输出电视机所需的多路直流电压等缺点,后期生产的电视机及大屏幕彩电一般使用变压器耦合并联型开关电源。并联型开关电源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同样,次级与初级绕组不直接相连,不同点是它的工作频率很高(几十KHz)。在并联型开关电源中,为了尽量缩小热地区域,电源电路除整流滤波、开关管以外的电路不再以电流方式直接相连,信号的传递采用“不导电”的方式,因此避免了其它电路接入电网。在稳压电路中“冷”、“热”地之间使用光电耦合器,以光这种不导电的方式传递信号,通过光电耦合器到达隔离和负反馈的作用。开关变压器内部电能的传递以磁场这种不导电的方式,而对CPU 供电的电路采用了工频变压器变压的方式或采用降低开关电源震荡频率或采用副开关电源的方式。但冷热地之间的完全隔离会形成两者之间的静电积聚,当静电积聚到一定程度,将击穿隔离器件。为此,加入了由电阻和电容组成的静电泄放电路。虽然电阻的阻值都比较大,但因为静电电量都比较小,所以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不至于由于它们的存在而使隔离特性变坏。因此只要不是初次级绕组匝间短路,一般是比较安全的,人体触及次级“地”不会造成电击。 在检修电视机的过程中,安全问题至关重要,而电源电路的安全问题又尤其重要。不同的电视机使用的电源电路往往不同,理解电视机中的“热地”和“冷地”,对于在电视机维修中的人身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我们来认识几种“地”:“热地”是指和交流电网直接或间接相连接的区域;“冷地”则是指没有和电网连接在一起的区域;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它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端;保护“地”是在Ⅰ类电器设备中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电源接线方式,它的一端接用电器的外壳,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220V的民用交流电采用双线传输,其中的一条线是与大地相连接的,我们称之为“零线”;另一条线称为“相线”,俗称“火线”。所以人站在地上,与大地相连,相当于已经接上了交流电的“零线”,如果人再触及“热地”区域,电网的另一端就会接入人体,从而就会有电流流过人体,造成触电事故。例如,在A3电源中(1238机芯),如果手触到C507的负极,虽然并未直接接触到交流市电,但是还是通过整流电路间接地接入了电网,有电流流过人体进入大地形成触电。电流回路为:电网相线→大地→人体→C507负极→VD503正极→VD503负极→L502→F501→电网相线;而当人碰触到T501 次级所连接的各电压输出电路之后不能形成电流回路,也就不会造成触电事故。 在早期生产的黑白电视机中,由于电视机功耗小,电源变压器一般使用普通的工频降压变压器,将220V的交流市电降压后再经整流、滤波、三极管串联调整电路为电视机整机提供所需的各路直流电压。这种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与初级220V的市电是不直接相连的,它是利用变压器通过磁场传递能量的,变压器的初级为热地区域,次级为冷地区域。因此,人体接触次级“地”不会形成电流回路,起到了安全隔离的作用。 在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显示器等电器中,为了提高电源效率,减小电源体积和发热量,提高电源电路的工作可靠性,一般使用开关电源电路。开关电源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按照开关器件和负载的连接方式不同一般可分为串联型和变压器耦合并联型开关电源。 早期生产的彩电往往使用串联型开关电源,串联型开关电源的初级与次级通过开关变压器的线圈连在一起,因此它的次级地是带电的,人体碰到次级,电压会通过人体和大地形成电流回路,造成电击。因为有线电视信号线的外屏蔽网是与大地相连的,所以如果直接把信号线接在使用串联型开关电源的电视机的高频头输入端,就会因两者有较大的电位差而造成短路,从而烧坏信号线或损坏电视机,因此,需要在电视机的高频头输入端加上一个隔离器,隔离器由几个高压电容组成,可以隔离低频信号,以达到使热地不会对大地造成短路。M11系列彩电使用的就是串联型开关稳压电源。显然,在维修中人体如果接触这种电源的底板“地”,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需要把热地与市电隔离开来,隔离需要使用1:1的隔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绕组数相同,不会对输入电压升压或降压。 为了克服串联型开关变压器无隔离作用,开关管内部短路会造成负载过压或过流以及不能输出电视机所需的多路直流电压等缺点,后期生产的电视机及大屏幕彩电一般使用变压器耦合并联型开关电源。并联型开关电源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同样,次级与初级绕组不直接相连,不同点是它的工作频率很高(几十KHz)。在并联型开关电源中,为了尽量缩小热地区域,电源电路除整流滤波、开关管以外的电路不再以电流方式直接相连,信号的传递采用“不导电”的方式,因此避免了其它电路接入电网。在稳压电路中“冷”、“热”地之间使用光电耦合器,以光这种不导电的方式传递信号,通过光电耦合器到达隔离和负反馈的作用。开关变压器内部电能的传递以磁场这种不导电的方式,而对CPU 供电的电路采用了工频变压器变压的方式或采用降低开关电源震荡频率或采用副开关电源的方式。但冷热地之间的完全隔离会形成两者之间的静电积聚,当静电积聚到一定程度,将击穿隔离器件。为此,加入了由电阻和电容组成的静电泄放电路。虽然电阻的阻值都比较大,但因为静电电量都比较小,所以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不至于由于它们的存在而使隔离特性变坏。因此只要不是初次级绕组匝间短路,一般是比较安全的,人体触及次级“地”不会造成电击。

网友F:
不好意思,罗嗦一点,再转贴一次: 注意!以下操作可能有生命危险! 光脚踩在水泥地上,把电视机打开(通电),用湿手去摸电路板直流接地部分,被电倒,这叫热地。 没感觉,请把电源插头掉转180度,重复上面动作,还是没感觉,这叫冷地。 浅谈电子技术中的“地” “地”是电子技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概验。由于“地”的分类与作用有多种,初学者往往容易混淆。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地的分类与作用; 1. 信号“地”; 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段,图形符号“⊥”。 1) 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2)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3)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4)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5)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 7)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2. 保护“地”; 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3. 音响中的“地”。 1)屏蔽线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1. 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 在高要求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需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 浮地与接地; 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 一点接地;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 多点接地;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F:
"冷地"一般是指可以直接触摸的"地线", 其电位和大地的相同. 由于不带电, 因而成为"冷地". 这是安全的"地" "热地"是指带电的"地线", 决不可直接触摸, 否则会被电击. 在输入的交流电中, 我们一般称一根为"火"线, 一根为"零"线, 经过桥堆(或二极管)整理后得到直流电. 一般以滤波电容的负端为参考电为, 即"热地". 此时滤波电容的正端为+300V. 此时, 若以大地为参考"地"电位, 来测量"热地", "热地"上实际是 220V的交流电波形. 因此: 1), 如果你站在地上, 去接触"热地", 由于在"热地"和大地之间有220V交流电的电压差, 你会被电击. 2), 如果你站在木制的椅子上(和大地完全隔开), 去接触"热地", 没关系, 你不好被电击. 你本身跟"热地"的电位相同. 这跟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被电击的道理完全相同. 切记, 在修理"带电"的机芯时, 一定要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F:
还有,我建议楼主:像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放到工控论坛上来!因为: 1、它不属于自动化/工控范畴; 2、关于这个问题要想得到答案,在网络上一搜就是一大把; 3、这占用了工控朋友们讨论更专业性的问题的时间; 以上说法纯属就事论事,希望楼主及朋友们支持!

楼主:
多谢各位了,真的,我又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G:
支持老菜鸟! 这个问题好象在电工安全操作规程里有明确定义.电工审证时经常考.区别在于是不是和大地相连.属于自动化/工控安全范畴.

网友E:
十分支持老菜鸟,解释得太好了。

网友H(2007-03-09):
真是东西很多,学海无涯!

网友I:
又从老菜鸟那学了一招,呵呵,谢谢啦。

网友J(2007-08-02):
大开眼见啊

网友K:
听过,但这次才明白,不错

网友L(2007-12-15):
其实搞电的,有很多人还是修过或者会修电视机,所以还是了解“冷热地”这一知识点为好。

网友M:
同意老菜鸟的看法!

网友N:
我想,相当多的人对那么多的地肯定是搞糊涂了.谢谢老菜鸟.说得详细.不过有个问题,老是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