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矢量控制信不信得过?

楼主(2005-08-01):
现在国产变频器都说"我的是矢量控制",有谁在电梯上用过?

楼主:
或者在其他地方用过?有兴趣的来聊聊.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问题,可是用在电机上如何区别是真正的达到了矢量控制呢?我看过很多的说明书好象也是那么回事,可是比起V/F控制好象好了一点,不知道有用过的可以聊聊.

网友B:
现在电梯行业,安川的不错。 国产的技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质量,我可不敢恭维。 以前我是做电子行业物料的,和几个国产的变频器厂聊过,生产变频器的原则就是,能省就省。我倒…………

网友C:
汇川变频器可以用在电梯上,是矢量型变频器.而且搞一体化控制器,无机房设计.13906411575

楼主:
变频器123老师,好像有人向我推荐过汇川变频,但我们在现场比较过,在低频扭力上还不如我们电梯门机上用的台达M型的变频器呢,按道理来说矢量的在低频扭力上应该比V/F的变频好的对吧?所以你还是别吹牛了.

网友D:
一句话《乐邦变频》Emali:zhangxunliang@163.com

网友C:
半斤八两,汇川变频器已经用在了电梯上,如果低频转矩不大电梯怎么启动?如果有兴趣可以登陆一下CA800.COM/BBS有汇川的论坛.上面很全.

网友E:
TO: 半斤八两 汇川变频器确实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在电梯及机床行业等对低频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已经成熟应用。 如果你觉得比台达M型的低频力差,可能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变频器123没有吹牛。 汇川变频器是将矢量技术大众化,在各种行业的应用中不断改进不足,现在的矢量技术已日臻完善。

楼主:
参数是汇川的人来调的,我没动它,他们都调不出来,那我只能接受这种现实了.他带的是320系列的

楼主:
大家都提提意见嘛,让大家多了解了解!!

网友F:
事实最有说服力下面是我们改造原来有安川的,现在他们厂开始批量用我们的。 乐邦LB90G无感矢量变频器在电梯上的应用 宁波乐邦电气有限公司技术科 随着民用住宅高层,小高层建筑的增多,以及各大商场,商务楼的大面积推广,电梯的使用量也随着增加,相应的,变频器在电梯上的使用量也水涨船高。然而,在电梯行业使用的变频器,国外的品牌占了主要部分,如日本安川,德国科比,国产变频器却不能大量用于电梯行业,这主要是因为国产变频器以通用型VVVF控制方式的为主,高性能矢量变频器等高端变频器却很少推出,再有就是电梯这个行业,对变频器的力矩特型,速度响应要求都比较高,一般的变频器厂家也没有能适应如此性能的机器。 LB90G矢量控制变频器是我公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高性能变频器。在设计中我们就一直本着追求高性能,并适用而广泛的理念,随着新产品的推出,我们首先选中的应用场合就是电梯,因为它直接考验了变频器转矩响应的快速性、控制的准确性以及速度控制的精确性。 协同某电梯公司工程调试人员对某公司电梯进行了改造,该公司电梯使用德国奔克控制器,变频器使用日本安川,电机15KW,日本安川变频器15KW,我们进行了同等规格替代使用了LB90G-4T0150BE(15KW),下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电梯的运行模式和工作方式: 如上图所示,电梯机械部分主要由轿厢,对重通过曳引机的曳引轮,再由变频器来控制轿厢与对重的相对平衡,具体控制回路如下图: 控制方式:首先由控制器根据实际需要给出正/反转运行信号,对应电梯的上行/下行,再给出抱闸信号,使曳引机松闸,变频器在零速给出力矩,使轿厢与对重相对平衡,接下去控制器根据要到达的层楼相应给出速度选择信号,变频器中的X1,X2,X3根据端子给定给出运行频率,运行过程中给出减速信号,平层信号,变频器根据给定的速度选择信号,相应的调节输出频率直到停止。 电梯调试中对舒适度要求很高,客梯要求更高,所以在调试中对变频器的速度曲线使用了S曲线,控制器在启动和停机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零速间隔时间,于是开启了零伺服功能,保证变频器在设置频率为0时,仍有足够大的力矩输出,由于有编码器脉冲反馈,使用了闭环矢量控制,具体调试过程中分为几个步骤:首先请电梯公司工程调试人员将箱吊起来,输入电机铭牌参数,并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然后电梯重新安装好,进行参数设置,并试运行,进一步修正变频器参数,使电梯运行达到满意的效果,部分主要功能参数设定如下: 功能 名称 设定值 B-01 控制方式 1.闭环矢量 B-04 运行命令选择 1.外部端子控制 B-12 加速度曲线方式选择 1.S曲线 B-13 S曲线起始段时间 25% B-14 S曲线上升段时间 35% C-00 ASR比列增差1 4.0 C-01 ASR积分时间1 0.6 C-02 ASR比列增差2 4.2 C-03 ASR积分时间2 0.4 C-04 ASR切换频率 10HZ C-11 零伺服功能选择 1一直有效 C-12 零伺服位置环比列增益 2.5 A-21 多段频率1 1.6HZ(爬行速度) A-22 多段频率2 6HZ(检修速度) A-23 多段频率3 28HZ(单层运行高速) A-24 多段频率4 35HZ(多层运行高速) A-35 制动使用率 80% P-00 外部端子运行控制模式 0:两线模式1 P-01 X1端子功能 1:多段频率端子1 P-02 X2端子功能 2:多段频率端子2 P-03 X3端子功能 3:多段频率端子3 使用中由于编码器为12V供电,可以使用控制板上提供的8-20V可调PGP2供电端口, 实际运行情况,电梯使用舒适度等指标,已被该电梯公司工程调试人员认可,可以替代日本安川变频器。

网友G:
国产的。。。还是不敢。。。

网友H:
国产厂家很多都在研发矢量变频器,有些家已经研发出来了,但是大多为学习的国外软件,也有购买的号称为矢量的软件。不管怎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矢量型变频器,实现矢量控制,满足高转矩高精度的场合的应用,已经没有问题了。而且,国内几个公司已经有了自己的伺服控制器。一个产业和一个人的成功后很多相似的地方,要靠不断的学习和别人的帮助才能成功。

网友I:
国产的正在进步,但还是和进口的差一些.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人在质量控制方面比不上老外,另一方面国产的厂家因为是国产品牌,价格没法和进口的竞争,所以在控制成本时,选择的零部件没有国外的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好的零部件又怎能出来好的整机呢?

楼主:
大家都来评评啊,或者有谁还用过的?

网友J:
我说,半斤八两,汇川变频器是真正的矢量控制,在低频力矩上可以与三菱A540、安川G7等高性能的变频器相当,我想你说汇川力矩不如台达M,应该是参数的问题,或者没有进行电动机参数学习。请问您在哪个区域?应该是汇川的代理商去调试的,汇川的厂家可以派人去看看。谢谢。

网友K:
台达变频器;在货梯用过是V系列

楼主(2005-09-05):
以前华为、安川倒有用过,还可以,但价位高了点,其他的国产品牌我都不大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