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屏到底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5-08-01):
请教各位师傅,在下做电源的,但是对直流屏始终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情,请高手多多指教,比如工作原理,性能,用途。。。。。。

网友A:
直流屏=直流配电屏,整个结构原理及用途参考交流屏

网友B:
给供变电设备提供交流停电时的备用电源的。有整流、逆变、电池。相当于大的 UPS 。通常有几面柜子组成一个系统。

网友C:
直流屏就是给供电设备、通信设备提供操作电源的设备,直流屏一般由充电屏、馈电屏、电池屏组成。   常用的有高频开关电源、可控硅的,有带逆变和不带逆变的   方便可以发邮件:ywangrui@126.com,互相探讨探讨

网友D:
一般发电厂用的开关控制电源,UPS后备电源,直流油泵电源,保护装置电源,事故照明电源都用直流供电,保证在发电全厂失电的情况下以上设备不失电,提高安全可靠性。

网友E(2005-10-26):
上面周公说到:(给供变电设备提供交流停电时的备用电源的。有整流、逆变、电池。相当于大的 UPS 。通常有几面柜子组成一个系统。)
我公司专业生产逆变电源。

网友F(2006-06-27):
我做直流屏,可联系我
电话:13918638361

网友G(2006-08-07):
直流屏主要应用在高压系统中,为高压操作提供可靠的电源。
一般采用蓄电池供电,电源输出为直流:+220V,有可靠的充电系统。充电系统现在一般采用开关电源充电,也有采用老式变压器和可控硅结合充电方式的。
  具体还有许多技术细节,可和我联系。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sdzbzczyc@tom.com

网友H(2007-05-23):
其实说白了就跟UPS差不多,只不过UPS输出的是不间断交流电源而直流屏输出的是不间断直流电源。根据事故负载的大小,可以配置7~3000AH等各种不同容量,输出母线电压也有110V和220V之分,具体根据高压开关柜的合闸线圈电压来定。直流屏主要用在高压柜的分合闸、微机保护装置的工作电源和事故情况下所提供的后备电源。

网友H:
http://shinter.blog.163.com

网友I:
电子元器件网http://www.dianziw.com是一家专业服务于电子行业的网络资讯平台,以电子元器件为中心,为业界人士提供业界资讯、专业技术资料、解决方案、行业知识、展会信息、库存信息、供应信息、人才招聘等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为电子元器件厂商、代理商、贸易商等提供全方位市场营销服务,我们的商务解决方案不仅包括发布供应信息和库存信息,同时包括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技术交流以及人才招聘等等。

  我们的宗旨是为电子元器件业界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为广大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

网友J:
4~20mA/0~10V数显控制表

⊙苏州高途生产的 本产品特别适宜与通用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与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输出端的电压0-10V或电流输出端4-20mA连接,将旋转量经过智能数显表转换成所需对应的如拉速度、速率、流量、频率、行程等所需要获得的对应数值。

并且可通过数显表的外置调节端修正显示静差值和比例带,确保显示精度。

 产品适用于各种具有线性输出特性的传感器或其他测量设备,如电压、 电流、压力、重量、速度、频率、温度、湿度等的测量显示 The meter can
  be used with linear output features sensor or other measuring as
  measuring and display of pressure, weight, speed, frequency and
  humidifies.

 标准通用性表壳,体积小巧  Current watchcase volume delicate

 测量准确,性能可靠 Measuring precision performances reliable

 最大显示范围±1999 Max display range ±1999

 输入方式:  A.

网友K(2007-06-25):
楼上的,用不到  分流器倒是会用到。

网友L:
现在很多厂家已经用电流电压变送器,霍尔传感器来取代分流器了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www.passiontek.com.cn
郑方远
zfy125125@sina.com
010-89494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