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DC24V的OMRON继电器启动AC220V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5-08-01):
请问:我用的是DC24V的OMRON中间继电器(两个常开接点,两个常闭接点),现在我想让它启动AC220V的接触器,如何接线?恳请帮助!

网友A:
以松下公司同类型的产品AHN22124(线圈24V,控制端5A,220V)而言,1,8为输入端,加24V电压,3,4或5,6 和接触器相连即可,欧姆龙的接法也大抵如此。如果想了解松下产品的信息,欢迎来电。021-53961182-203王先生

网友B:
你的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线圈(保证你的输出是24vdc) 220v通过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接到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