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接地与抗干扰接地,请教

楼主(2005-08-01):
请问这两种接地方式有什么区别? 1.特别是抗干扰接地比如一个带码盘的电机他的电源线,反馈线,风机线的屏蔽层应该接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那?

网友A:
保护接地一定是接大地。抗干扰接地,理论上是接大地,而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时候接大地反而更糟,因为接地线本身就不可靠。

楼主:
那屏蔽到底应该接哪?单端还是双端那?

网友B:
接地是各种抗干扰的关键措施,因此对接地问题必须十分慎重。采用了诸如模拟放大器、模拟开关、D/A转换器等高精度模拟器件的电路板,板上所有的模拟器件的地端必须一点并联相接,即一点接地,各地线应尽量放宽。进行模拟输入信号屏蔽的接地时,如果信号源端不接地,差分放大电路端接地,则屏蔽体应在放大器端接地,接地时应保证从放大器至大地的电阻尽量小;如果信号源端必须接地,差分放大器端不接地,则屏蔽体应在信号源端接地。如果信号源端和差分放大器端均必须接地,则对信号必须采用隔离措施(如变压器或光电隔离)。保护接地是指机柜及内部器件的接地,如果内部器件与机柜的接触不好,则应以铜带将其与机柜相连,机柜也以铜带与地相连。接地电缆(铜带)宜采用焊接的方式连接。内部电路如需接地,不应随意接在机壳上,而需单独接地。

网友C:
屏蔽线一般只能一端接地,如两端接地,由于接地点电压不等有可能在屏蔽线上有电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