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05-08-01):
大家好,我第一次接触opc,我想知道我怎么把我的plc里的变量加到 opc组里面,是不是在opc scout 里面设置就可以了。怎么设置?我plc里包括数据块有400多个变量,是不是要都加? 谢谢!

网友A:
你是自己写server还是client, 还是使用别人现成的 如果是使用别人现成的, 除非地址连续, 可以使用array建成一个tag, 否则还真的要一个一个加

楼主:
我是自己写server啊,400多个一个个加,具体方法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