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显示无

楼主(2005-08-01):
我厂一台统一(C.T)3KW变频器原使用后,搁置二年再开机面板无显示,打开后无明显故障,请教.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检查一下起动电容是不是衰减了

网友B:
接口脏了,用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C:
控制板上的指示灯是否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