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请问仪表测量精度5%±2个数字,“2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8-02):
求助:各位大虾,请问仪表测量精度5%±2个数字,“2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先谢了。

网友A:
2字就是指仪表的末尾显示数字可能会有2个字的误差 假如说量程是0-100 精度是5% 显示为四位,一位小数点 那么误差就为±(100×5%+0.2) 如果是四位显示,小数点后没有 那么误差为±(100×5%+2) 明白?

网友B:
这是数字仪表的精度表示方法,因为 A/D 转换器的误差,至少一个字的偏差,就是说跳一、二个字是正常的。当然也有一个字都不差的。 数字仪表测量精度一般不可能 5% 这么粗。

楼主:
感谢youren和周公,我明白了.另,5%只是我示意一下,不是数字仪表的真实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