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现场调试中!

楼主(2005-08-02):
小弟正在现场调试变频器 目前碰到一些问题无法解决,特来求教各位大虾! 客户现场两台11KW的变频器拖动两台7.5KW的电机,该两台电机一起负载一个加工机构 电机为变频专用电机,3000R/M,2级 输出频率为65HZ,控制要求加减速时间均为0.1S。 目前已接了制动电阻,可是仍然有故障报警,故障显示为主回路过电压..... 该怎么办???

网友A:
没办法!0.1s太小了

网友B:
减速时间调大一点

网友C:
哪个品牌变频器,哪个系列? 看能不能从参数上解决。

网友D:
哥们: 0.1秒的减速时间我想有点难,你把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都选择到极限看行不行!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也没法了!只能加一下减速时间,或者在机械上也改运一下!又或者你选择再生电压可回遗电网的变频器.

网友E:
如果减速时间不能延长、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都选择到了极限,只能变频器容量加大!

网友F:
加大变频器或加大传动比(机械上).另外考虑一下将两台变频的直流母线并一块(这是两台电机转速工况不一至时较好,如一台加速另一台减速).

网友F:
还有力矩提升这个参数适当调低些试试.

网友G:
该两台电机一起负载一个加工机构,如果是这样还有可能是两台变频器速度不一样,造成其中一台过压。zhengzheng的方法可以试试,将两台的直流母线共起来。

网友H:
如果是这样 S曲线必须取消,那样也会影响0.4秒左右的时间

网友I:
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能不能选择能量反馈单元,是做什么的,加减速时间要求这么高,实在不行 请选择 伺服系统加自动单元,我想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