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 300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08-02):
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我们有一套西门子s7300,运行一年多很正常,现出现三个模拟量输入点信号采集进去,显示不对。比如4~20ma应对应仪表0~满量程,8ma应显示量程的25%,可现在明显偏低,我不知如何检查,特向大家请教。 曾问过西门子服务人员,他们说可能我们PLC的模拟量回路接线有问题,我想不会吧,都运行一年多了。 等待大家指教,最好说详细点,因为我没受过西门子的培训,不是很懂。 另我想学习这方面知识,不知如何学起,希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我想有以下原因: 1:模拟量输入不准,因为很多传感器都存在者飘移等因素,很可能运行1年多来出现了温漂等 2:干扰问题,如果干扰比较严重,会导致整体误差。 3:就是接线出现问题,在维护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差错。

网友A:
用标准毫安输出校正。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仪表信号输出是对的。最初我们也怀疑是仪表的原因,可检查后确定仪表输出正确。现场有两台工况一样的仪表,量程也一样,将在PLC上显示不对的仪表接到显示好的端口(量程一样),显示是对的。还是PLC哪出了问题。

网友B:
其他的通道也不准么,确定一下.有可能模板出了问题了

网友C:
信号的单端干扰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是用标准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同时在step7中直接监测输入通道的数字量看与输入电流是否相符,划清界限后再逐步查

网友D:
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用排除法。

网友E:
检查PLC端模拟量板处的接线情况。

网友F(2005-12-08):
主要是干扰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加隔离器了,如果是二线制的就加二线制的,四线的就加四线的,可以解决的,因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不带隔离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