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_cc问题

楼主(2005-08-02):
本人使用SIEMENS S7-400编写了一个控制程序,碰到了2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1 曲线使用TAG作不上,显示"服务连接错误".直接连接到CFC的CH_AI功能块上有曲线,但画面转换,曲线丢失,从新记录曲线.原曲线丢失.是曲线保留时间问题? 2 用SFC编写了一个顺控,调试正常.但连接到WIN_CC后显示"PLC OFFLINE ERROR",但是我CPU 一直在线. 以上2个我都没接ET200M站,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么.

网友A:
问题1:WINCC设置有问题 问题2:SFC的数据没有transfer到WINCC

网友B:
1:你是不是没把tag在用户归档里添加? 2:我就不太懂了,可能要再compile一下吧

网友C(2009-02-23):
为什么win cc flexible打开一个项目之后 再新建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