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变频器的,不要点/

楼主(2005-08-02):
大家好: 有没有人知道变频器自动启动怎么用,如达到一定的压力起动

网友A:
懂变频器的不该问这样的问题!看看说明书!

楼主:
我找不到啊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 回去在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我不懂变频,我出去还不行吗?

网友D:
你一定得战胜自己,在说明书中找到对你有用的信息!

网友E:
这些是最基本的问题,耐心看说明书吧.

网友F:
你说的是恒压排水系统的吧?比如说当你的压力到达设定值时,电机启动带动水泵抽水.当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变频器停机.如果是这方面的可以联系我.SHLQJDMYYXGS@YAHOO.COM.CN QQ:164671942

网友G:
你是你自己的障碍,我相信你最后的胜利。加油!

网友H:
拿到产品的第一件事是仔细读说明书,那怕你对此厂商很熟悉,也要做这一步. 下次不要用 不懂变频器的,不要点/ 这种标题了. "贬"你.

网友I:
设定变频器当中的某些参数值就可以了,但是用在压力上的话还要用上传感器和PID调节器。说明是上面都有,如果有些问题拿不准的话可以和联系。zhangyunzheng221@163.com

网友J: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牌子 台达F系列的有个功能是睡眠频率和苏醒频率 你有条件可以试试 只是要加压力传感器 台达F系列变频器内置PID 13325013025 我是青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