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问个问题关于S7--200

楼主(2005-08-02):
我现在使用的网络中一台S7-200的PLC故障,现在换了个新的,请指教下,我该如何,与其他PLC连接,我指的是软件上连接,和硬件设置.现在手动可以,厂家说程序已经写好上面,但是上位机不能操作,如何把他从网络中找到,在上位机.

网友A:
通过地址

网友B:
如果两台PLC型号一模一样,将备用的程序传入即可联机使用。

网友C:
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1,PLC是同型号替换还是型号不同;2,是什么网络,也就是PLC与上位机如何通讯; 同型号程序又是现成的话,安装上去应该就OK了! 不同型号替换要看是用CPU的PPI口通讯还是通过EM277什么的与其它PLC或上位机通讯的。关键是程序和设置。 要通过上位机操作PLC,你的知道该PLC在网络中的地址,如果上位机装了MICRO/WIN软件,运行MICRO/WIN,点击COMMUNICATION,弹出窗口后在地址项输入要操作的PLC的地址,确认。

楼主:
是同型号的PLC CPU226,7个并联的,通过PPI连接,并连接有TD200操作器,但是现在换上去不能用,DIP开关需要设置吗?最后是同过ADM-4520连接到上位电脑的.上位机如何设置呢.?换上的是第2个.PLC.

网友D:
既然程序已经写到PLC里了,那就不需要设置,直接联到你的系统里就可以了,因为数据块和系统块肯定厂家也会帮你配置好的! 保证开关在RUN位置,其他好象也不需要设置了!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真诚的希望与您合作!

网友C:
同型号替换应该没有问题啊。或者有条件的话你把你原来的PLC(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能否用PC将其里面的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上载,然后下载到新的PLC)的CPU中内容全部复制到新PLC中。不需要什么硬件设置啊。你是说与之相连的TD200不能操作PLC还是通过上位机不能操作PLC,能不能把你替换过程及其现象说清楚些,大家互相探讨。PPI通讯是点对点主从通讯,也就是主站发出通讯(读/写)请求,从站才应答。不知道你说的不能用是指的啥意思,CPU运行指示正常吗?

楼主:
我说的不能用,是上位机不能对它操作,但是在本地控制可以的,通过TD200也可以操作,就是上位机的启动停止和监控不起作用,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对了.我想问下,如果安装好后,通电,上位机是否需要从新启动,或用于数据转换的ADM-4520需要从新启动吗?同时连接的AB PLC需要从新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