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有压力的密闭罐内的液面高度

楼主(2005-08-02):
有一密闭不锈钢容器,罐内压力大概在700 mBar+/-10mBar范围内波动,液面的高度在1000mm左右波动,现要测量 该液面的高度,需要模拟量4-20mA输出,罐内温度85度左右,内装饮料,需要产品为食品卫生级,初步意向 选用差压变送器、超声波料位计或其他插入式的液位变送器,请各厂家或代理商提供相关的产品和类似的应用案里例,谢谢! 广州思吉 王生 020-8988 8510, 1300 688 1860,sigi.gz@163.com

网友A:
1\量程是多少? (1000mm范围的波动 是不是指量程?) 2\超声的恐怕有苦难, 压力和温度都是障碍

网友B:
只能用差压变送器测了吧。下面用远传装置,上面直接用一般的引压管就可以了。 有问题给我电话吧。010-58731231-812

网友C:
资料已发到您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D:
其实上面的方案都可以行的通,你那个压力范围超声波是可以用的,超声波的极限一般是3bar,但是我部赞成使用差压,没听说食品行业这么用,一般来说使用静压式液位计来作为解决方法。

网友E:
可以选用浮球液位变送器.一切就OK啦.你有意向可以与我联系.电话13121490067,zxjzhws@sina.com

网友F:
可能有泡沫产生,温度的变化也是超声难以解决的。所以超声不好用。 密封罐不能用静压式液位计。 用差压测,难以达到AAA标准。上面直接用导压管可就是卫生死角了,膜片要是漏油了可不行。不考虑这一点可以用差压测。下面用插入筒式的。量程跟密度直接有关:8-10 KPa.

网友A:
神游天下: "超声波的极限一般是3bar"你这话我赞同!!但是700 mBar是多少BAR 啊 ?

网友G:
超声波的只能测敞开的容器的液位,呵呵。建议用差压变送器,射频电容或磁翻板,wangjiafu0556@yahoo.com.cn 13366913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