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多点通讯

楼主(2005-08-02):
请教一下,我用一个51通讯口和一个PLC通讯口和电池通讯口都是485的,想用一个通讯板怎么可以通上?但是单通可以,规约是一样的。并在一起为什么不行。那里有问题告诉我好吗谢谢

网友A:
给 PLC通讯口 和 电池通讯口 分别设置地址,分别叫

网友B:
先说说不行的症状是什么,下去没反应,还是一堆乱码。 把你的情况说清楚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