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DP与M440

楼主(2005-08-02):
1、控制变频器的开停 2、变频器故障复位 3、变频器故障信号输出(当变频器有故障时,有一开关量给PLC) 4、变频器速度反馈 5、变频器速度设定 请问DP与M440实现上面的功能,要几个PZD?开用到16#47F,那么故障复位用到什么?

网友A:
我向PZD1_W 送数 W#16#47F 怎么没有反应?运行都正常。

网友B:
我要做一个项目,也是这样的要求

楼主:
两位仁兄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网友C:
TO:cookie20 047F为PZD1,变频器的控制字。从高到低位的分布为,15~12为0,11~8为4,7~4为7,3~0为F。控制故障复位的是位07,故在7所对应的最高位置。原来的二进制为0111(7),现在则应该为1111(F)。所以应该发送16#04FE。请参考MM440手册13-12页! TO:zss 你发送了PZD1控制启动,PZD2里面的频率有没有送进去呢?如果没送的话应该启动不了。如16#047F2000为以25HZ启动。请参考MM440手册13-15页!

网友B:
手册哪里能下载阿

网友C:
你买每个变频器的里面都应该带一本手册的!

网友D:
PZD是:设定值和控制字以及它们反馈数据存放数据区 PKW是:读写参数数据区 通信数据区有2种: 1)WHOLE CONS:PZD,PKW数据区是连续的,主站要调用SFC14,SFC15对数据打包和解包. 2)WORD SONS:PKW数据区是连续的,主站要调用SFC14,SFC15对数据打包和解包。而PZD数据区主站不要调用SFC14,SFC15对数据打包和解包. MM440变频器则的参数设定: 1)P700=6 2)P918=4 3)P100=6 程序编写: 对PZD过程数据的读写: PZD1输出:输出命令到MM440,控制起停,正反转等 PZD2输出:输出主设定值到MM440 PZD1输入:MM440当前的状态 PZD2输入:实际的转速反馈 对PKW读写过程与PZD过程相同,只是数据地址不同 详细说明看手册

网友E:
如果没解决可以给我发邮件,给你一个DEMO

网友B:
谢谢!请发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