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s7-300编程电缆

楼主(2005-08-02):
我是初学西门子PLC,请问到哪可以买到编程电缆,也可以打电话13035019820,晚上打

网友A:
不需要 普通双绞线就行 九阵D型插头 接3,8 有屏蔽最好 QQ:77386780

网友B:
s7-300编程电缆????普通双绞线就行?????? 好象不行吧!!!

网友C:
www.ytplc.com上面有卖,价格全国最低!

网友D:
我才买的 1800

网友E:
你用的是专用编程器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就要西门子的适配器,西门子各经销点有卖。

网友F:
找代理 买个国产的 几百就可以了

网友G:
用双绞线行吗,怎么弄啊?

网友H:
使用带屏蔽的电缆可以办到 自己接在公头母头就可以 接法有个顺序

网友I:
to 逍遥问天 能解释一下公头和母头接法吗 wmwzp@21cn.com

楼主:
TO; 深海幽冰.可以告诉我怎么找吗。大约多少MANY 谢谢了

网友J:
有低价请联络8031551@sina.com

网友C:
我们卖几百块!www.ytplc.com

网友H:
说的公头母头 九孔的为母头 公头的一端仅仅有三极 接2号端子(RXD)接收数据 3号端子(TXD)发送数据 还有是两头都是9针的 需要 5号接5号 2号接3号 3号接2号

网友K:
直接和西门子中国总部买就可以,比较贵

网友I:
to 逍遥问天: 谢谢,是不是两个九阵的公头和母头,是5号接5号 2号接3号 3号接2号

网友C:
这个线自己做很麻烦的啊! 我们有PC/MPI+和USB/MPI+ 亚通 www.ytplc.com 0757-83367417 13702924070

网友I:
to 逍遥问天: 谢谢,是不是两个九阵的公头和母头,是5号接5号 2号接3号 3号接2号 s7-200的编程电缆如何接法? s7-400的编程电缆如何接法?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H:
一样的接法就可以 对PLC编程采用2 .3交叉线就可以 用九针的头自己完全可以作 两个都是九针的都行 MEDOM通讯串口的话,得9个针全部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