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fb41

楼主(2005-08-02):
我设置了sp及参数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楼主:
是不是plcsim不支持这个运算阿

网友A:
只要下载的时候没有提示错误应该就可以的。您可以检查一下pid的控制模式和使能标志。

楼主:
下载没有提示,pid已经把手动设为false拉。使能标志没有问题

楼主:
Note that SFB12, SFB13, SFB14, SFB15, SFB16, SFB19, SFB20, SFB21, SFB22, SFB23, SFB41, SFB42, SFB43, SFB44, SFB46, SFB47, SFB48, SFB49, SFB60, SFB61, SFB62, SFB63, SFB64, and SFB65 are NOPs (do not perform any operation). You do not need to modify a program that calls a NOP. plcsim中有这么一段话,是不是说sfb41不会运行阿